中断函数

楼主(2007-10-10):
请问中断函数: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using 3  //T1溢出中断,使用工作组3,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using 2   //T1溢出中断,使用工作组2,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0 using 2    //INTR0中断,使用工作组2,
 说不同级别的中断函数使用不同的工作组。那工作组又是什么概念?是寄存器工作组吗?有点蒙????请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51不是有4组工作寄存器吗....

网友B:
你都不看51的结构吗

楼主:
谢谢00,那说不同级别的中断函数使用不同的工作组

那什么时候用哪组寄存器呢???^!^

网友A:
使用不同的寄存器组只是为了加快中断处理速度

这样在进中断时可不保存工作寄存器。通常我不写using什么的,因为我的程序对这个没啥要求。

网友B:
中断程序简单的不用写using 0,写了也可能被优化...

网友C:
To 新手:在你搞清楚using的目的和实际用途前,最好慎用using

否则很可能让你的程序死的莫名其妙:-)

网友D:
就是RS0,RS1的设置.

就是RS0,RS1的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了。会好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