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2007-10-12):
    我想做一个阻容降压电路,用电容和电阻把220VAC降压降到6VDC,以此来供LED工作,不用变压器。但是不知道什么样计算用多大阻值多大功率的电阻,用哪种的电容,电容的容量用多大。这些什么样计算出来?
    所求的是降压电容和降压电阻的容量和阻值大小和功率,还有用哪种种类的电容或电阻?另外滤波电容的容量什么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先说明你的负载功率

网友B:
驱动LED 这么轻负载啊!不知电容降压行不行

网友C:
电容降压很危险,最好别用

尤其是楼主这样的新手。
用电容降压,条件是人体绝对不可能接触到电路的任何部分。
电容降压供LED,需要知道负载电流和电压,而且LED是非线性元件,无法用普通方法计算,计算出来也不准确,不如直接测量然后修正。通常电容用0.22-0.33uF。需要注意限制上电时的浪涌电流,这可以串联一个150ohm的电阻来实现。

网友D:
电容要选好

阻容降压一般用在小家电或者其他节约成本的电气方面,如果你是试验用,建议你还是去买个100多的开关电源,可以用好多年的,安全性高多了.
如果你不身体接触,也就是做成一个产品的话,那也没问题!
安全第一啊!
阻容降压你还要接IN4007,还要接稳压管,也麻烦哟.而且要知道你的负载大小,才能确定电容大小.电容要聚丙稀 CBB2或者X2电容.反正也是麻烦事情.阻容降压的计算公式程序匠人的箱子里面有!

楼主:
to: 21icxuexi

想问一下那里有阻容降压的计算公式可不可以直接给我一个公式或者一个网站?

网友E:
多看看<电工学>

  电容的容抗=1/(2x3.14xFC)

网友E:
RE

电容和电阻窜连电流相等,相位一致, 电容端电压落后电流90度, 因此电容端电压和电阻端电压矢量和是交流220V, 如果电流很小, 电容2端电压可近似取220V,然后按容抗公式算电容值就可以了.  比如电流要10mA, 容抗=220/0.01=22K,
 按容抗=1/(2*3.14*f*c)  算出C=0.14U  实际取0.22U

网友F:
RC阻容降压输入输出电流关系

很多有关RC阻容降压的贴子都只说到输出直流电压和电流,
但没有提过输入交流电流和输出直流的关系(假设是桥式整流+滤波),
输入交流电流应该是输出总直流电流的1.2 倍.

网友C:
真能乱说一气

什么时候输入交流电流应该是输出总直流电流的1.2 倍了?

回楼主:
LED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是非线性的关系,当串联LED个数较少时LED两端电压可以不计,认为220V交流电压完全降在电容上,当LED串联个数较多时无法简单计算,虽然可以用复杂的方法计算,但相当繁琐,最好是实验决定。

网友F:
1.2倍是根据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得出

整流滤波带载电路,输出直流压是输入交流的1.2倍,换言之,输入交流电流是输出直流电流的1.2倍.

请问maychang问题出在哪?

网友C:
居然能够这样推导

“整流滤波带载电路,输出直流压是输入交流的1.2倍,换言之,输入交流电流是输出直流电流的1.2倍”
“输出直流压是输入交流的1.2倍”就是错误的,注意交流电压近似正弦,交流电压说的是有效值,但你拿示波器看看输入交流电流是否正弦波,再说它的有效值。

网友G:
请教---反相器MOS管阻抗问题

哎,今天刚上集成电路设计
一个地方搞不懂
下面两个NMOS管都是增强型(没画好)
书上说负载管(Q1)的阻抗一般是倒向管(Q2)阻抗的4~5倍
从而导致对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之比4-5倍

问题是为什么阻抗要保持4~5倍呢
问别人,有人说是输入高电平时,利用阻抗比输出低电平
可是问题是,即使阻抗一样,也要输出低电平
因为通过负载管和倒向管的电流一样
一旦输出高电平必然使负载管道Vgs和Vds明显都比倒向管道少
电流也就远远低于倒向管
那么电流也就不平衡了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H(2013-01-10):
阻容降压的容量根据按负载电流来计算,电流=2*3.14*f*c*u,小功率LED用阻容方式降压完全没有问题,这样即可以节省成本,而且设计简单,占用空间小.
   但是这种设计对电容要求很高,所以电容选择很重要,如果选择不好,很容易出现电容容量降压,导致不能启动,还有就是爆开,适用这种设计要用金属化电容,且是电流特性好的.
    我司针对阻容降压电路专门开发了专用的电容器.这种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性能稳定,可以保证使用时间5年以上(已经市场验证),广泛用于电表/LED/小家电等领域.如有问题可联系QQ396873378,MOB:13913287141

网友I:
根据电流来算的

网友J(2013-04-02):
阻容降压原理说明
电容降压的电路通常用于低成本取得非隔离的小电流电源。它的输出电压通常可在几伏到三几十伏,取决于所使用的稳压管。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正比于限流电容容量。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为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例如,在50Hz 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 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 奥姆。当220V 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组件,则阻性组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
取决于这个阻性组件的特性。因此,电容降压实际上是利用容抗限流。而电容器实际上起到一个限制电流和动态分配电容器和负载两端电压的角色。电容降压计算公式采用半波整流时,每微法电容可得到电流(平均值)为:Zc 的单位是奥姆;交流电频率f 的单位是赫兹;电容器C 的单位是法拉。
I(AV)=0.44*V/Zc=0.44*220*2*Pi*f*C
=0.44*220*2*3.14*50*C=30395C
=30395*0.000001=0.03A=30mA
采用全波整流可得到双倍的电流(平均值)为:
I(AV)=0.89*V/Zc=0.89*220*2*Pi*f*C
=0.89*220*2*3.14*50*C=61481C
=61481*0.000001=0.061A=6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