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整形电路

楼主(2007-10-14):
今天在图书馆看《电子测试》的时候,看到一个频率计的前级放大整形电路,它说能放大30mv-50v的信号,大家说能吗?

网友A:
30mv-50v

30mv是可以,50v是不行。

楼主:
输入电路

请问频率计的输入电路有什么好的方案?要求1HZ-1MHZ,输入信号0.1v-5v,方波,正弦波,输出TTL电平,我的频率计就差前级的放大电路

网友B:
dd

你明白这个电路吗?搞明白了估计你的也就出来了

网友C:
频率计的输入电路

对小信号需要将其放大,对大信号需要将其限幅。
如果是最大50V这么大的信号,最好不要用运放,运放在输入太大时容易损坏,用分立三极管,基极串联电阻并联稳压管。

楼主:
大概明白

这电路是两级放大,每一级放大倍数是10,总的放大倍数是100,然后送入施密特电路整形,得到幅度5V的信号,就是对第一个40106所接的4个510K作用不是很清楚,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两个供电~两个反馈~貌似是这样~有待指正

网友E:
个人意见

那四个电阻应该是每两个给触发器提供一个偏置电压,根据分压比来确定

网友F:
看来是很早的书

网友G(2010-07-25):
哥们能给我发一下你的电路图吗,谢谢,邮箱wolffighting@163.com

网友(2010-09-25):
怎么没看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