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與DXP

楼主(2007-10-15):
請問在protel dxp 中劃好的原理圖想把它相對于邊框放大要怎麼操作?
請教大蝦,謝謝!!

网友A:
99SE我用过,dxp没用过

我想,两者的原理图是不可以放大的。

要适合纸张,可以缩小图纸尺寸来满足。

楼主:
謝謝

以為可以象CAD那樣放大呢
原來不可以阿
謝謝!

网友B:
把纸先大点...

网友C:
图纸的设置在design-option中

图纸的大小可以用standard style
要是放大缩小用page down/up

楼主:
這個曉得的

一般都用A4得
不怎麼去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