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信号输出端加10k电阻?

楼主(2007-10-16):
最近作汽车系统
导师让我比较 freescale mc68hc908GZ16能否在信号的输出线上 增加10K的电阻  逛晕!
不知道加电阻做什么??
不怕有压降??有谁知道,帮帮忙

网友A:
保护IO用的吧

网友B:
如果是保护用

10k似乎太大了一些。

楼主:
不知道啊 各位给个意见哦

网友B:
“能否在信号的输出线上 增加10K的电阻”

这与信号的频率、负载电阻以及负载电容有关。

网友C:
可不用,要用一般小于100欧

网友D:
应该是上拉电阻,作用是提高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