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07-10-17):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的基本电路如图所示,该电路由串联调整管VT、取样电阻R1和R2、比较放大器A组成。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的压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U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反,若输出电压U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

  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输入7V,输出要5V稳压,当Uout的输出电压由7V向5V减小的过程中,比较器正向电压大于负向基准电压;比较器A输出的高电压值是不是一直不变(定值?),由A输出电流慢慢变小,直到输出为5V。当输出变为4.8V时,A端输出不是为负了,三极管截至,那不是不能回到5V了。以上分析肯定有错,希望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输出为4.8V时三极管并非截止

而是强导通。
注意三极管是PNP管。

楼主:
RE:maychang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要取样电压大于基准电压值,A输出的高电平值不变,只是A输出电流变化,引起三极管Uce的压降变化,从而Vout变化;还有就是只要输出产生偏差,三极管就一直处于倒通状态啊?

网友A:
不是。
取样电压大于基准电压值大得较多时确实是“A输出的高电平值不变,只是A输出电流变化,引起三极管Uce的压降变化,从而Vout变化”,但二者很接近时运放工作于线性区,A输出电平有变化,从而控制Vout。实际上,该芯片正常工作时是在这种线性状态。

楼主:
RE:maychang

多谢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