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0

楼主(2007-10-17):
         ISendByte(0x94,0x8c);
    DelayNS(10);
    I2C_ReadNByte(0x94,1,0x00,data_buf1,0x02);
    DelayNS(10);
    adc_value1=data_buf1[0]<<8||data_buf1[1];
    if(data_buf1[1]||0x80==1)
    {
        adc_value1=~adc_value1+1;
    }
    adc_value1=(adc_value1*2.048)/(32767*1);
    DelayNS(10);
大家帮我看看程序这样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if(data_buf1[1]||0x80==1)...

这里逻辑混乱。。。
if(data_buf1[1] || 0x80==1)
程序严重不规范,可读性极差。。。

楼主:
修改

    if(data_buf1[1]&&0x80==0x80)
   改成这样了,可以吗?

楼主:
lpc2138中I2C器件ads1110的读写

ISendByte(0x94,0x8c);
DelayNS(10);
I2C_ReadNByte(0x94,ONE_BYTE_SUBA,0x00,data_buf1,0x03);
DelayNS(10);
ISendByte(0x96,0x8c);
DelayNS(10);
I2C_ReadNByte(0x96,ONE_BYTE_SUBA,0x00,data_buf2,0x03);
DelayNS(10);
ISendByte(0x98,0x8c);
DelayNS(10);
I2C_ReadNByte(0x98,ONE_BYTE_SUBA,0x00,data_buf3,0x03);
DelayNS(10);
ISendByte(0x9a,0x8c);
DelayNS(10);
I2C_ReadNByte(0x9a,ONE_BYTE_SUBA,0x00,data_buf4,0x03);
if(UART0_GetByte()==0x55)
{
    UART0_SendByte(data_buf1[2]);
    DelayNS(10);
    UART0_SendByte(data_buf2[2]);
    DelayNS(10);
    UART0_SendByte(data_buf3[2]);
    DelayNS(10);
    UART0_SendByte(data_buf4[2]);
    DelayNS(10);
}
本来读回的值应该是写进去的控制字0x8c,为什么显示的是两个F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