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7-10-19):
  求助由一个MOS管,一个三极管,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一个比较器和若干电阻电容组成的电源Stepdown电路图.

网友A:
技术交流版面恰好有这么一个帖

可以去看看。

楼主:

技术交流版面我找不到那一个贴,请问那贴的主题是什么?

网友A:
“请深圳的朋友看一下(硬件篇)”

作者davidli88。

网友B:
刚好路过,打开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Page=&boardid=6&t=2690656&p=1&tp=%C3%BB%D3%D0%B4%F0%B0%B8

楼主:
电源电路图

   各位大侠请多多帮忙!

网友C:
这个有难度,开关不够用

Stepdown变换器,要求在输入电压大于或小于输出电压下工作.是BUCK+BOOST的复合应用.

网友D(2009-05-06):
电源电路图

谁由用VIPer12A的开关电路图  我想做一个9伏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