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07-10-20):
我刚刚接触单片机,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单片机最小系统。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能够让它工作起来的就是最小系统了。

网友B:
就是随便烧了那个元件都不能工作的“最小系统”

早期的单片机,由于大多不能擦写(能擦写的巨贵!),所以一般都是用外扩的存储器,
因此至少需要单片机+程序存储器+地址锁存器+复位电路+晶振+电源才能工作,
这些东西随便少了哪一样都不能工作了,因此叫做最小系统。(当然,实际应用时还会根据需要加上其他的东西)

而现在的单片机,片内都集成了大量的外设:存储器、复位电路、看门狗、片内时钟等,很多加上电就能直接工作了,此时的芯片已经就是一个“最小系统”了:-)
当然,你还是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要加上其他的东西:-)

网友C:
现在的mcu就是一个最小系统~~~~~~~~`

当然一般来说,怎么也得加几个LED灯,才能完成跑马灯的实验,呵呵;

网友D:
有电源,有晶振就可以了。。。

现在的只要给单片机供电就行了。。。

网友E:
以最少元件,使得单片机能工作起来

就是最小系统了

网友F:
以最少元件,使得单片机能工作起来

我觉得现在的一般51最小系统要晶振,匹配电容,还要复位电路,当然还要电源和地了.这就是最小系统了.
  为了看你的最小系统工作没有,还要加电阻和LED灯吧.

网友G:
就是一片MCU,电源不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