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7815

楼主(2007-10-22):
三端稳压器7815的进电和出电被我搞反了,请问有啥后果????急

网友A:
同意123

会不会也把整流管也烧了

网友A:
没人说话吗?awey 呢?

网友B:
丢掉就是了

网友C:
短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改過來阿

呵呵改過來用阿

网友E:
??

  78系列输入到输出有个反偏的二极管,保护用的,就是对付输出大于输入时的异常情况。
      输入,输出弄反,只要功率没超负荷,啥事也没有。功率超负荷了就烧IC。

网友F:
看实际电路

一些电路有反向保护二极管,因此不会烧坏7815

网友G:
输出电压越等于输入电压减0.7V,所以后面部分可能会冒烟

网友H:
78系列

  78系列输入到输出有个二极管,保护用的,就是对付输出大于输入时的异常情况,但是时间一长 78系列也顶不住会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