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DC-DC变换电路短路保护问题

楼主(2007-10-23):
如图所示为DC-DC变换电路,采用MC34063芯片,输入电压为12V,输出电压为24V,额定负载电流为300mA。此电路一旦输出端出现短路情况。R1 R2 R3 R4等4个并联的电阻马上就会被烧毁。请教各位,如何设计这种电路的短路保护电路。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用的电阻功率太小了的缘故

网友B:
建议加保险丝

MC34063作BOOST应用,那来的限流保护?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

但要请教2楼,如果电阻功率换大,电阻是不会烧了,但会不会烧另外的器件,或者34063本身有保护功能,请指教

网友C:
34063本身有保护功能,你的没有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