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解电容损耗角

楼主(2007-10-24):
请教电解电容损耗角正切值如何测

网友A:
电解电容损耗角

  电解电容损耗角很少电路对电解电容损耗角有明确的参数要求.

楼主:
电解电容损耗角

在音箱分频电路中有用到,只是想知道,增加见识

网友B:
用万用电桥测

可以直接读出。
但测量时应该加上直流电压才准确,这将使测量电路大为复杂。直接用交流测也可以,电解电容不会损坏,但不够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