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10-18):
五个管脚,扁平的,上面写着“5A103G”字样,请知道的告知啊!谢谢

网友A:
功放

可能也是功放?
音频的那种...

楼主:
这个元件是在无线遥控器上,跟编码芯片的五个引脚连在一

网友B:
跟编码芯片的五个引脚连在一起的

既然知道跟编码芯片的五个引脚连在一起的,那就不会查编码芯片的这5个引脚
的作用,根据这些查不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