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的两个输出能接在一起吗?

楼主(2007-07-11):
都是输出端,一个固定输出高,一个固定输出低,中间串1K电阻,会损坏片子吗?

网友A:
有1K电阻连接就没关系了。如果是OC门的话,直接连接都没事

网友B:
直接接也不至于损坏片子。

网友C:
楼上一个机会主义者

网友D:
两输出不同

会引起IC功耗增加,甚至烧毁IC。

网友E:
串了1K电阻,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F:
00说得对。

看看数电书就知道了。集电极开路的话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