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烧录时编号自动加1

楼主(2007-07-31):
烧录芯片较多,每个芯片要求一个机器代码不同,比如第一个:10001,第二个1002,依次类推。如何在程序里设定一个变量记录此编号代码,每烧录一次则自动加1,或者每编译一次自动加1?谢谢!

网友A:
那要看烧录器是否支持这样的功能了。

如果不支持,就只能自己做一个烧录软件了。

网友B:
PIC的编译器好象支持这种。。。

楼主:
to:ayb_ice 能详细说说吗

to:ayb_ice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D:
一般的厂家都支持吧!可以直接找厂家。

说哈什么芯片呀!

楼主:
pic18f6720

pic18f6720

网友E:
我是新手

可惜什么也没有学到.

网友D:
那用pic的专门烧写器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