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AC的相对准确度(Relative Accuracy)是指什么?

楼主(2007-10-28):
今天看一个DAC的datasheet,有些地方弄不明白:
Resolution 16Bits
Relative Accuracy typ±8LSB,max±16LSB
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 ±1LSB

上面的Relative Accuracy指的是什么?如何定义?百恩不得其解,望大侠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对应绝对。。。

比如1V,1.5V是绝对值,但如果漂移后是1.1V,1.6V,那么认为相对相对精度还是稳定的。。。
以上随便说说。。。

网友B:
多少LSB都是相对精度

例如10bit的ADC, 那么1LSB就相当于1/1024,是没有单位的,也就是相对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