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问题:请问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7-10-29):
请问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否就是起稳压作用,对发光二极管有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啊?谢谢!

楼主:
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有D1了,没反向电流,D2不用保护

网友B:
二极管是有反向漏电流的

保护的话我认为D3这样接法好.

网友C:
回楼上

D1的反向漏电流通过发光管,绝对不会使发光管损坏。
实际上,同样大小的漏电流在D1上的压降比在发光管上的压降大得多。

网友D:
D1,D3都有用

假设D1被击穿,D3还能起保护作用。。。
只是一般情况没必要接两个。。。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E:
直接把D1去掉算了,虽然多费一点点电...

网友A:
看过D1、D3都不用的

网友F:
两个都不用

电阻要取大点的,不然LED死得快

网友G:
一个都不要,看热水器就那样接的

说是不怎么安全,也只是感觉吧,反正都这样用就OK

问,LZ你抓图用的什么软件??
嘿嘿

网友F:
整屏都抓下来了

是print screen键抓的吧

网友D:
关键是二极管的耐压

网友H:
多此一举了。。。

网友I:
多此一举

   我认为没有必要加DIODE保护.加一个电阻限流就OK!

网友J:
有时候二极管D3是必要的

最近我做这方面的实验了,如果D2是普通的发光二极管的话,直接串电阻加电就可以,如果D2是那种超亮的发光二极管的话,直接串电阻就会造成一些发光二极管被烧坏,这时候D3就就最好加上。
我不大清楚上述现象的原因,因为那些发光二极管都是老板从市场上买的,我也不知道那些发光二极管的参数,但是现象就是这样

网友K:
评.D1/3D没必要同时使用.

如果一定要给LED施加保护,用D3就够.可以用烂便宜的4148.用在220V交流电路中时,电阻宜两个或以上串联.楼主的R1+R2这样接是合理的.这一边应接相线.R3这边可以不要R3直接接零线.有不要R2,只要R1R3.这在封闭装置里是可以的.
多数烂厂只用电阻串联LED,结果LED用一段时间后就失效不亮了.原因...你当LED是一般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L:
D1和D3都有用

说D1/D3没必要同时使用也是不妥的。

理由是:
1 对于交流电,D3作为保护LED,往往是必须的,不应不用。
2 对于交流电,D1的使用可以降低电阻电流,即降低一半的功耗,因此,电阻可以发热功率也小一半。或就是即使不考虑电耗的问题,发热小了也是可以提高可靠性甚至安全性的。

最后,请楼主今后发图,不妨切小一点。如下图

网友M:
iC921,回答的精辟

网友N:
用氖泡吧!串个电阻就搞定。

这年头,加工费比元件费还高,能省就省

网友L:
加工费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

谢谢taoyubai 的欣赏!

网友O:
直流供电时要不要加D3或D1

我以前用直流供电,只加了个限流电阻,结果蓝色的LED老是会死。是不是没加保护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P:
B-LED品质问题

网友Q:

交流电D3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