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

楼主(2007-10-31):
请教高手指教!图上划圈的地方是不是可以用一个音频米头来代替。
音频米头就是一个小话筒吗?
它的输出是什么信号?接线的时候有正负极吗?

网友A:
这个地方接个话筒

恐怕增益不够大,声音很小。
另外,需要看是什么类型的话筒,有些话筒需要电源的。

网友B:
那就在话筒后加放大电路,在接功放???

网友C:
加一级前置放大电路

     接咪头没问题,需给咪头供电,再加一级前置放大电路OK!

网友D:
可以

可以采用你用的那个方法,只是你不能在调节你的声音,这样的话,有可能对你的啦啪有影响。还是加起比较好,一般采用50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