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负载滤波电路

楼主(2007-10-25):
(无正文)

网友A:
LC滤波,再不行就上有源滤波

楼主:

     大电流负载电路是电源部份我想道的是用电容滤波电路,还是电感滤波电路效果好?

网友B:
看你注重哪个方面

几安培以上的滤波电感电容都有应用。如果是电机类负载,注重电流的平滑,可用电感滤波;如果是逆变器类负载,注重电压的稳定,可用电容滤波。

网友C:
说一说

四楼的说得不错.

网友D:
应该这样说:

电感滤波,其输出特性比较近似一个恒流源,电容滤波,其输出特性比较近似一个恒压源。

网友E:
大电流的话,不是需要好多个电容来增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