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电压问题

楼主(2007-11-03):
(无正文)

网友A:
不严格的场所,串个小电阻?

网友B:
问题是能保证电源高了就不低吗?如果到200V乃至更低呢?

建议改成直流24V电磁阀(如果有的话),用宽电压电源供电。否则就标明设备的正常电源范围,超过责任自负。

楼主:
并一个压敏电阻可以吗?

NE5532你好,在电源输入端并上一个压敏电阻可以吗?

网友C:
用压敏电阻啊,没这么用的吧?

楼主:
那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D:
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考虑加交流稳压器,或是按照3楼 HWM 说的改用直流电磁阀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不过哪个方法都需要增加成本。

楼主:
刚才又烧了一只电磁阀,怎么办呢?

网友E:
问题的根源

我认为不一定是电源电压高引起的,会不会是你的电磁阀里面有异物,导致铁心被卡住,这样时间一长就容易烧线包,因为交流电磁阀被卡住的话线圈是很容易烧毁的,直流倒没有这个问题,再说240的电压应该不算高的

网友F:
一个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