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串行通讯!!急!

楼主(2007-11-04):
给位前辈,小弟我做的一个小试验,电路已调通,可程序不对,请各位老大指教!!(试验的内容:两个单片机通信,电路上有六个按键,我每按一个按键就让串口向另一个单片机发一串数据。我采用的是串口方式一,波特率是9600。在实际电路中测试,发现RXD总是高电平!!请分析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应该写个中断啊??应该怎么加啊??)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TMOD,#20H
      MOV TL1,#0FDH
      MOV TH1,#0FDH
      SETB  TR1
      MOV  SCON,50H
KEY:  MOV A, #0FFH
      MOV P1,A
      MOV A,P1
      JNB ACC.0,K0
      JNB ACC.1,K1
      JNB ACC.2,K2
      JNB ACC.3,K3
      JNB ACC.4,K4
      JNB ACC.5,K5
      AJMP  KEY
K0:   MOV A,#0EBH
      MOV SBUF,A
      MOV A,#67H
      MOV SBUF,A
      MOV A,#01H
      MOV SBUF,A
      MOV A,#0FBH
      LJMP  KEY
K1:   MOV A,#0EBH
      MOV SBUF,A
      MOV A,#67H
      MOV SBUF,A
      MOV A,#02H
      MOV SBUF,A
      MOV A,#0FBH
      LJMP  KEY
K2:MOV A,#0EBH
      MOV SBUF,A
      MOV A,#67H
      MOV SBUF,A
      MOV A,#03H
      MOV SBUF,A
      MOV A,#0FBH
      LJMP  KEY
K3:   MOV A,#0EBH
      MOV SBUF,A
      MOV A,#67H
      MOV SBUF,A
      MOV A,#04H
      MOV SBUF,A
      MOV A,#0FBH
      LJMP  KEY
K4:   MOV A,#0EBH
      MOV SBUF,A
      MOV A,#67H
      MOV SBUF,A
      MOV A,#05H
      MOV SBUF,A
      MOV A,#0FBH
      LJMP  KEY
K5:   MOV A,#0EBH
      MOV SBUF,A
      MOV A,#67H
      MOV SBUF,A
      MOV A,#06H
      MOV SBUF,A
      MOV A,#0FBH
      LJMP  KEY
END

网友A:
先好好看看串行通讯的书吧

首先:你的这种串口的构架不好,可以设置一个缓冲区,按下键就把要发的数送到缓冲区,然后由另外的程序负责发送;
第二:你还没搞清楚串口的用法和基本的操作流程;
第三:重点提醒你,RI和TI都是要由软件清0的;

网友B:
LS回答到位。

网友C:
楼上几位没错

楼主还是应该先好好看书。

网友D:
LS的几位兄弟都说得对,

楼主:
感谢3楼的教育

感谢回帖感谢指导!!!

网友E:
不要忘记判断你发送成功的标志,还有就是按键消抖一下

网友F:
标志

 8楼说的好

楼主:
感谢8楼

感谢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