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的电路设计有何不同?

楼主(2007-11-04):
如题,我觉得好像两者差不多,无非过流保护有个动作电流.我想短路保护也应该有吧?那就是范围上的差别?

网友A:
短路是过流的极限,设定值是有区别的,保护内容也应有所不同

网友B: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设计完全不同。

楼主:
hab2000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过流保护是对负载的保护,动作速度往往是反时限

一般过流保护不会烧保险,有时甚至只是限制电流不能上升而已。如何选择,一般视负载的重要性而定。
反时限的意思是:过流程度越大,保护动作反应越快。

短路保护是对源或源开关的保护,动作要求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