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电路请教

楼主(2007-11-06):
电路如图,是典型的TTL反相器电路,但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懂。

当输入V1为低电平时,假设为0.2V,则Q1的基极电平为0.9V,所以得出Q2的发射级不会导通。为什么呢?当晶体管饱和时,集电极反偏,所以Q1的集电极电压可以基极高,也就是说Q2基极电压有可能使发射结导通啊!

自己也感觉菜的不行,但实在想不通,请大侠帮助.

网友A:
“所以Q1的集电极电压可以基极高”

怎么高?Q2基极到发射极可能有电流吗?

网友B:
当晶体管饱和时

集电结可能正偏,不是“集电极反偏”。

楼主:
多谢帮助

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了

为什么Q2的发射结不可能有电流呢?Q2就是一个基本的放大电路,只要Q2的基极电压合适,就应该有电流的。
我想是不是因为Q1的集电极回路是电阻R1和Q2集电极二极管的串联,因为二极管反偏,所以阻值非常大,导致Q1处于饱和状态,从而使Q2截止。

晶体管线性放大时要求集电极反偏,一时糊涂,多谢指出,呵呵

网友B:
这个电路一般Q1总是饱和的

Q1集电结正偏,意味着Ucb1甚至小于0,即通常Uce为0.1V,即Uc1=Ub2=0.3V
Q2能导通吗?

网友A:
Q1饱和时,电流也要流入集电极

在节点(1)上就是从右向左,不能流出集电极。那么节点(1)没有电流流入,Q2基极也就得不到电流。

网友C:
达林顿管接法啊

Q1和Q2是不是达林顿管接法啊,这样的话,Q2应该是个PNP 的才对吧,请大虾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