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为何闪动?

楼主(2007-11-05):
最近学了一个仿真软件/PROTEUS,随便写了一点秒表程序,发现74HC595显示不稳定,有闪动的情况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怀疑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啊!有人知道吗?谢谢帮忙!

网友A:
100%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估计是仿真时,PC机通信时的频率,

造成一闪一闪的,

网友C:
LZ说的是什么样的闪啊

LZ说的是什么样的闪啊,一种可能是刷新频率不够,还有一种是你在显示下一个数据时应先将数码管关断什么都不显示,然后再输出数据

网友D:
动手搭个电路看吧,单片机不是仿真就能知道味道的

网友E:
PROTEUS对显示仿真有可以调整的选项吗?

数码管和液晶的模拟在频率上感觉有问题,在实际中搭出的电路显示成功,用仿真时反而不可以了

楼主:
乱码显示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用定时器定时一秒,当定时中断的时候,变开始调用显示子程序,数码管出现几次乱码后才能正确的显示,问题是我只调用了一次显示程序而出现好几次乱码显示,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了!谢谢!

网友F:
PROTUES...不能代替硬件..

网友G:
可能仿真是晶震速度造成的

网友H:
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I:
唉,操作系统没学好啊~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拉,
也就是说PC不是一直执行你这个任务的,
因此造成PROTEUS仿真的时候数码管一闪一闪的,
实际下到单片机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拉~

网友J:
楼上的说法倒是挺新鲜的,感觉挺有道理的 !

楼主的电路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的,如果是动态显示则刷新频率有很大关系,刷新频率一般要大于25hz小于75hz,如果是静态显示估计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K:
刷新频率

PROTEUS有的功能实现不了,或者是不是刷新频率不够呀

网友L:
得看程序才能清楚哪的问题

网友M:
应该是刷新频率问题

刷新频率不够也会这样的.

网友N:
数码管

数码管在显示时不断的闪动这种现像可能就是所谓的鬼影吧!在动态里只需加个天与关的语句就行了!
也不能排除proteus软件问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