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求助

楼主(2007-11-10):
#include<conio.h>
#include<stdio.h>
#include<graphics.h>

void Drawk(void)
{
  int i;
  setcolor(11);
  setlinestyle(SOLID_LINE,0,THICK_WIDTH);

  for(i=50;i<=600;i+=10)
 {
   rectangle(i,40,i+10,49);
   rectangle(i,451,i+10,460);
  }

  for(i=40;i<=450;i+=10);
 {
   rectangle(50,i,59,i+10);
   rectangle(601,i,610,i+10);
 }
}
    main()
{
  Drawk();
  getch();
}
大家好!帮我看看这程序,怎么运行以后一闪就过了 ,让我无法看到编译结果,我是在WINTC环境下运行的.多谢

网友A:
你在画图形吗?

网友A:
程序没看出有问题

使用了getch();
怎么还运行以后一闪就过了???

网友B:
搭个车问个问题

在32位机中如何定义两个字节??

网友B:
用结构体可以吗?

typedef struct _WORD
{
    uchar    x;
    uchar   y;
}WORD;

我试了一下   编译没错    不知道在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C:
你进入图形模式,

基本的初始化都没有??!

网友D:
工具使用问题?

运行方式没找对,刚得出结果,显示框就自动关闭了,试一下别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