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

楼主(2007-11-12):
小弟请教
图中的电容起什么作用啊??在选的时候应考虑那些参数啊??电解和瓷片电容除了在大小上有区别,还有什么区别啊??谢

网友A:
电解电容一般用于滤波或储能,而瓷片电容用于退耦。

网友B:
瓷片电容的高频特性比电解电容的好.

网友C:
图中的0.1主要是电源滤波

网友D:
应该说0.1是用作中和电解的感性吧!

学习

网友E:
图中电解电容低频滤波,磁片电容高频滤波

楼主:
回2楼

2楼说的瓷片电容退耦作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re 7楼:就是把器件所产生的“废次品”(高次谐波)退掉,

所以要紧挨着器件的电源引脚安装。

网友F:
接问一个问题

那上面的电容值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B:
对于普通数字IC的话,通常取0.1uF.

一些射频电路中还会使用容量更低一点的电容.

网友G:
小电容常用于数字IC的电源干扰吸收,要紧贴IC的供电端安装

网友F:
谢谢

大电容是根据电 路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H:
大电容

大电容如果是输入电容,则更多考虑的是输入信号的纹波,如果纹波大则需要的电容也大.
对于输出电容来说,主要是看负载的轻重.如果负载大,则要大电容能续流,

当然了输入输出电容只是针对某部分电路来说的,它们之间不是绝对不变的.
不知这样说是否合理,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I:
还应该考虑耐压值

我一般是取大于最大电压的两倍就可以
不过市场上很常见的是16V,25V,35V,50V

网友J:
瓷片的便宜

瓷片的便宜一些,呵呵。
主要是频率特性不一样,瓷片的自谐振频率高

网友K:
我认为 0.1UF的作用有:滤掉高频,并有储能作用

电子器件瞬间的电流可能很大,如果不要小电容,电压瞬间可能被拉的太低

而有电容 可以为芯片提供能量。这样,能保证电压的稳定。

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

  当打开 家庭 洗手间的 水管 清洗厕所时,其他的水管可能就没压力了,

可能影响 其他人用水。

如果厕所安装有 蓄水装置时,当需要大压力冲洗厕所时,就不会影响水管用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