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11-14):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反过来就流不通了“

所以也没有变成二极管。
极性电容标有+的那端不能比另一端电位低。

网友B:
流倒是能流进去,但是会有很多问题

例如漏电流增大,发热等。 可能会导致电容过热破裂。

网友C:
电容就是要通过交流的---不断地流入/流出

极性电容只是不允许+极电位低于-极,通常流过其的电流的平均值恒等于零!

网友D:
呵呵,化学问题。

有一次一位老弟把电解接反了,一上电结果很“精彩”。

网友E:
经常的 爆咯

网友F:
接反了直接爆头,哈哈

网友G:
还是极性电容问题

就是说+的那端不能比另一端电位低,如果反过来就会爆,那还用极性电容干什么?直接用无极性的不就好了吗?而且又不会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H:
电解电容和矿石收音机,

能放在一块儿琢磨吗?

网友A:
回8楼 w00m

同样容量和耐压的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有极性电容的体积重量和成本比无极性电容小得多,虽然有极性电容缺点很多,从成本考虑,很多地方仍是用有极性电容更合适。

网友G:
谢谢maychang

但还想问一个困扰比较久的问题,就是经常看到典型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入端接有一电容,它的+端背对着输入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to 11楼:说明其正端的直流电平比负端要高,所以这样接。

网友G:
回12楼:

输入信号是不断正负变化的,按你的说法是不是无论何时极性电容的+端都比-端电压高啊?

网友I:
电解电容的正极

电解电容的正极应接在平均电位较高的一侧。反接容易引起发热等不良事件。严重时产生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