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布线问题

楼主(2007-11-14):
图中为一块PCI采集卡。 其中的B16(CLK)为什么不在红线处连接,而是绕过A15(RST),选择长距离连接呢。
看过其他的pci板子,都是直接就近连接了。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么。

网友A:
PCI协议龟腚

CLK 必须为 2500mil +/- 100mil

楼主:
问题

如果达不到规定长度,会怎么样,看到有的设计中,长度明显不足2500mil。

网友B:
2楼 我没听说过pci spec规定长度是这么多

一般肯定是为了长度匹配了

不过你这个为什么这么绕
我估计随便的

网友C:
信号完整性问题.先去温习一下.

依据规范设计,保系统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