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的凝问

楼主(2007-11-14):
小弟看到在有LED的电路中都有一个电阻来限流,和其它的一些电路当中也有限流电阻.所以在看到这样的电路中有这个电阻,只知道它的作用是限制电流.却不知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实现限流的.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就是欧定律。

网友B:
管子里塞上些东西流量就小了,明白吗?否则就要测IQ了。

网友C:
挂窗帘透风好呢,还是不挂窗帘透风好呢?

是棉布帘透风好呢,还是纱布帘透风好呢?LZ能说说这又是什么原理?

网友D:
我先看看我家的水管堵了没有

网友E:
楼上太逗了。

问问老师吧。

网友F:
也是,限流与节流差不多

水龙头通常不需要那么多的水就可以洗手,因此阀门通常不会开那么大。由此产生的对流体的阻力,就相当于电阻。

事实上,水管的阻力,和线路的电阻相似,但更复杂一点。因此水管敞开也不象电路那样有短路现象。但其中产生的水阻,和电路中的电阻作用是相似的---你说的电路中,有那个电阻,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

不明白请继续。

网友G:
电阻

真豆啊...........

网友H:
限流最基本的可以做到保护其他器件

器件都有额定电流的啊,要是超过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啊,严重的就烧掉啊,你加了就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