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极细的导线,谁有好方法?

楼主(2007-09-30):
就是那种耳机里的线圈的导线。俺把线头拆下来就再也焊接不上了。
烙铁太热肯定是不行,把细铜线给“吃”掉了啊。
哪位TX有好经验,贡献一下。

网友A:
泡在松香里上锡,动作要轻。

楼主:
谢谢电脑圈圈的建议

不过,那线头很短的,怎么泡松香里?
导线极细,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啊。

网友A:
这样子啊,那把烙铁温度稍微调低点,弄些松香在烙铁头上

然后让它泡在里面,烙铁头上也需要一些焊锡,把那根线塞到熔化的焊锡里,多弄几下,就上好锡了,然后再焊到焊盘上。这东西挺麻烦的,以前还修修,现在基本上不想修它了。

网友B:
只有低温漆包线才能用上面方法除漆哦

一般耳机里都用低温漆包线,100多℃就可除漆,若是普通漆包线,则不能用烙铁除漆.

超细微漆包线    产品信息生产厂家:常州创耀船用电子有限公司(常州耀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产地:常州**技术开发区电子科技产业园新竹路东16号 产品说明:QA、QACHP、QAW超微细聚氨酯漆包铜线,本系列线的直径尺寸均在0.04mm及以下,尺寸精确。一致性好,成轴量大,性能特优适用于高速绕制微型密封继电器,磁头、微特电机、高灵敏仪表等所需的微型线圈和绕组。

QANY特醇溶自粘性直焊聚氨酯漆包铜线,本品自粘层溶于乙醇,乙醇挥发后即固化,本品粘结力大,直焊性好,常温下储存不发粘,适用于绕制电声器材音圈及其它需在常温下粘结成型的线圈绕组。本产品有三个不同热级的型号:B级(130℃)的QAN/r(130);F级(155℃)的QAN/r/155和C级(180℃)的QAN/r180,规格范围&Oslash;0.030-0.060mm。

180级直焊聚氨酯漆包铜线。本品热性能好,直焊性好适用于自动生产线绕制需在180℃高温且高频条件下工作的电气设备的元件和线圈,规格范围&Oslash;0.028-0.060mm.

漆包线介绍
来源:漆包工艺学
一.概述
漆包线是绕组线的一个主要品种,由导体和绝缘层两部组成,裸线经退火软化后,再经过多次涂漆,烘焙而成。但要生产出即符合标准要求,又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并不容易,它受原材料质量,工艺参数,生产设备,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各种漆包线的质量特性各不相同,但都具备机械性能,化学性能,电性能,热性能四大性能。
概念及分类
1.什么是电磁线?
电磁线是一种具有绝缘层的电线,它是以绕组形式来实现电磁能的转化,又称为绕组线。
2.分类:
2.1 按导体材料可分为:铜,铝,合金,复合材料
2.2按绝缘材料可分为:漆包线,绕包线,四轴飞行器绝缘线
2.3按导体形状可分为:圆线,扁线,异型线
3.漆包线的分类
3.1按绝缘材料分
3.1.1缩醛漆包线
3.1.2聚酯漆包线
3.1.3聚氨酯漆包线
3.1.4改性聚酯漆包线
3.1.5聚酯亚胺漆包线
3.1.6聚酰胺酰亚胺漆包线
3.1.7聚酰亚胺漆包线
3.1.8聚酰胺漆包线
3.1.9融断漆包线
3.1.10阻燃漆包线
3.1.11高抗张力漆包线
3.1.12自润滑漆包线
3.1.13陶瓷绝缘电磁线
3.1.14玻璃膜电磁线
3.2按漆包线的用途可分:
3.2.1一般用途的漆包线(普通线)主要用于一般电机,电器,仪表。变压器等工作场合的绕组线如;聚酯漆包线,改性聚酯漆包线。
3.2.2耐热漆包线;主要用于180℃及以上温度环境工作的电机,电器,仪表,变压器等工作场合的绕组线。如聚酯亚胺漆包线,聚酰亚胺漆包线,聚酯亚胺/聚酰胺酰亚胺复合漆包线。
3.2.3特殊用途的漆包线;是指具有某种质量特性要求的漆包线,用于特定的场合的绕组线,如:
直焊性:需直接焊接,不用去除漆膜,直焊性聚氨酯漆包线,直焊性聚酯亚胺漆包线
自粘性:自粘性漆包线,直接绕制成型,分为
热粘合:分高温粘合(粘合温度170℃以上,常用方法,直接通电粘合,如彩电、显示器的偏转线圈)、低温粘合(粘合温度170以下,热风粘合,如无接触式的卡(考勤卡),电感线圈)
        溶剂粘合:常见的有醇溶,常见的话筒、喇叭、拾音器等
耐冷媒(耐氟):用于冷冻机电机,漆膜的耐低温特性,耐冷冻剂的腐蚀,漆包线表面润滑剂中不得含有低温中析出的物质
高频特性:漆膜对高频的吸收较小,衰减小,成型线圈的Q值比较高,
耐电晕:减少因高频脉冲产生的电晕现象
融断特性:在超过限定温度时,漆包线熔断,主要用于小型、超小型电器,充电器、电源变换器,目的是不要因为线圈的温度升高引起火灾
阻燃特性:漆包线油漆中加入阻燃剂,阻燃或难燃
拉伸无针孔:成品线拉伸后,无针孔,较好的耐盐水针孔和拉伸盐水针孔性能,具有较高的绝缘击穿电压,能直焊,热稳定性高。主要用于彩电场偏转线圈、一体化回扫变压器(FBT)低压绕组、开关电源变压器、枕校变压器、滤波器绕组以及其它音像设备、电子仪器的绕组等
漆包绞线(利兹线):Litz绝缘绞合线,简称Litz线,主要用于高频线圈,有分为,普通和自粘,一般单线多用聚氨酯漆包线
高抗张力:以铜合金为导体,具有高抗张力,也同时保留铜的特性,抗張強度比铜线大,导电率是铜的83%以上,绝缘及漆膜之特性与漆包铜线相同,用于读写线圈、音圈、磁头线圈
漆包电阻丝:漆包镍铬丝,漆包康铜丝,漆包锰铜丝线材,是用于生产各种精密线绕电阻的主要材料,具有温度系数低的,线性好的特点
TEX-E三层绝缘线: 耐热等级是A~E*种(105~120℃) ,耐电压特性优良,强化绝缘(试验电压=3000Vrms, 1min),可不用剥离被膜直接进行软钎焊,可用自动绕线机进行高速绕线,尺寸范围是为0.2~1.0mm
铜箔丝(天素线):方形或长方形导体,主要用于电脑光驱电机、硬盘电机等超薄电机
3.3按导体材料分:铜,铝,合金,多金属复合等材质
3.4按材料形状分:圆线,扁线,空心线
3.5按绝缘厚度分:圆线:薄漆膜-1  厚漆膜-2  加厚漆膜-3
                 特种线(自粘)薄漆膜-1B  厚漆膜-2B
                 扁线:普通漆膜-1  加厚漆膜-2

二.型号,代号:及产品表示方法
1.符号,代号
1.1系列代号:漆包绕组成:Q
纸包绕组线:Z
1.2导体材料:铜导体:T(省略)
铝导体:L
铜包铝:CCA
1.3绝缘材料:
油性类漆:Y(省略)
聚酯类漆:Z
改性聚酯类漆:Z(G)
缩醛类漆:Q
聚氨酯类漆:A
聚酰胺漆:X
聚酰亚胺漆:Y
环氧漆:H
聚酯亚胺漆:ZY
聚酰胺酰亚胺:XY
1.4导体的特性:
圆线:Y(省略)
扁线:B
空心线:K
1.5漆膜厚度:
圆线:薄漆膜-1  厚漆膜-2  加厚漆膜-3
扁线:普通漆膜-1  加厚漆膜-2
1.6热级用/XXX表示
2.型号
2.1漆包线产品型号是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合的方法命名:其组成包括下列几个部份。
把以上几个部分按顺序组合到一起,便是漆包线产品型号。
3.漆包线产品用型号,规格:和标准编号表示。
3.1产品表示方法举例;
A;聚酯漆包铜圆线,厚漆膜:热级为130标称直径1.000mm,
执行GB6109.7-90标准, 表示;QZ-2 / 130  1.000  GB6109.7-90
B;聚酯亚胺漆包铜扁线;普通漆膜,热级180,a边为2.00mm,b边为6.300mm执行GB/T7095.4-1995表示为;QZYB-1/180 2.00X6.30  GB/T7995.4-1995
3.2无氧圆铜秆;
3.2.1系列代号:电工圆铜杆:T
3.2.2按表观和含量;无氧圆铜杆;W    光亮圆铜杆;G
3.2.3按状态特征分:软状态;R      硬状态;Y
3.3.4按性能特征:1级: -1      2级:-2
3.2.5产品用型号;规格及标准编号表示;
举例:直径为6.7mm,1级硬态无氧圆铜杆,表示为TWY-16.7  GB3952
3.3裸铜线;
3.3.1裸铜线:T
3.3.2按状态特征分:软状态;    R硬状态;Y
3.3.3按材料的形状:扁线;B     圆线;Y(省略)
3.3.4举例;直径为3.00mm的硬态圆铜裸线TY2.00    GB2953-89

楼主:
LS的TX给俺上了一课:漆包线介绍

其实俺就是想焊个细线头而已。
有个MP4的耳机的一侧不响了,拿表一量,是耳机的线圈内部断了。找来另一个闲置的耳机,把芯拆下来换上去。。。好费事啊原来,还不如焊个脸盆容易些。

网友C:
原来是内部断了?可以这样试一下:

把耳机线圈两端引出两根长导线,与几十伏以上的电源瞬间短路,可以熔接的!
动作要快,否则会烧的,可以先连接到电源一端,另一端用手拿着由上往下迅速的触碰电源另一端即可!

俺上中学时曾经用这种方法成功修复过断线的喇叭,内部断线,不是触点处断线,你看不到究竟哪里断了。

因为俺那是大喇叭,直通220V干的,哈哈,效果还很好^_^
也是跟人家学来的

网友D:
很难弄的

楼主:
的确很难弄

如果不用放大镜就能焊接好,那就更难。要用尖头的烙铁,而且要把耳机芯固定好,否则那磁环会“粘”到烙铁上不下来。耳机芯的正面是很薄的透明塑料薄膜,不小心就会被烙铁烫坏。
谢天谢地,终于焊接好了,可以用了。可是,两面耳机的灵敏度不同,声音大小就不一样,听着别扭啊。

网友E:
直接买个好点的耳机吧

MX400,500都不错
烂耳机时间长了会把耳朵听“坏”的。

网友F:
方法也就那些,要靠手里的功夫了

网友G:
LZ有空要多拿烙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