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软硬件结合,实现设备间切换

楼主(2007-11-19):
接触硬件设计时间不长,要做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东西,请大家帮个忙理清一下思路,给个意见。
有一个控制台连接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等设备,控制台上有调节旋钮,需要用哪个设备,就把旋钮手动调节到相应的档,以完成工作。现在觉得手动来回换挡比较麻烦,要改成软件控制,我初步想了两个方案,大家帮我看看可行不可行啊。
第一,设计一个带有液晶屏的电路板,和那些设备相连接,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在屏幕上显示菜单似的界面,通过菜单选择来实现设备间切换。
第二,设计一个硬件,与电脑相连,再编写一个可在电脑运行的程序,实现用鼠标控制使用哪个设备的目的。
大家说哪个更容易实现呢,还是谁有好的方案,让我参考一下。之前从来没有独立做过,觉得压力好大。

网友A:
第一个稍微简单一些

不过,就楼主目前情况看,还是用手动控制最好。

网友B:
两个都不难,根据实际的情况,将切换开关换成继电器或者

用程序来控制就行了。

网友C:
第二个也不错,电路简单,可以卖高价,电脑还可以打字、玩游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打算做第一个了

用单片机控制,起到切换开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