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7-11-19):
如图,U1输入,U2输出,当输出接负载,负载电流应该自下而上流动,那么负载电压应该与U2相反才对吧?

网友A:
刚好相反

同名端,指互感电动势极性相同,并非指电流流向相同。

网友B:
电池内部的电流也是从“负”到“正”的

楼主:
davidli88

你说的刚好相反是指什么啊?是不是图电流方向标错了啊?

网友C:
没标错.... 等挨砖

楼主:
没标错吗?

如果没标错的话,那应该把输出电压看成 上正下负 还是 上负下正 啊?两者好像混在一起了

网友D:
嘎嘎,说得这么明白LZ还是不明白....LZ要自己理解才行。

网友E:
电压上正下负,电流从上面流出

负载电流画反了

楼主:
谢谢啊

原来是画错了,怪不得分析不出来

网友A:
关于同名端

其实很简单的,变压器总得有一个线圈是原线圈吧,当有交变电流流经原线圈时,原线圈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自感电动势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

副线圈一侧,在原线圈电流发生变化的同时,由于磁场强度及方向发生变化,会产生感生电流,副线圈感应电动势的正端即为感生电流的方向,变压器技术名词中所指的同名端,是指自感(互感)电动势相同的端口,而非电流流向相同。

网友F:
左边线圈是u1的负载,只有输入没有输出

楼主:
如果输入电压突然没了

如果输入电压突然没了,那输出电流i2是不是从上面流入?

网友C:
这样的吧

当U1上正下负时,同名端为正,次级线圈的电流i2的箭头方向向右.
当U1上负下正时,同名端为负,次级线圈的电流i2的箭头方向向左

楼主:
i2电流能突变吗?

输入端电流不能突变,那输出端电流i2能突变吗?

网友E:
如果输入电压突然没了,输出电流i2是会继续从上面流出

直到磁芯中的能量释放完

网友G:
I1可以突变

UI=0,则I1=0,I2=0

网友E:
反正磁芯中的能量不变,不是通过I1就是通过I2释放

如果初次级都同时断开,那他自己会击穿空气或绝缘层,自己寻找释放的通道

反正电压、电流其中一个能突变,但总的能量不能突变

以前有个贴,讨论路灯串自藕变压器调光电路 切换时变压器经常放**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好像又有点不懂

回16楼:输入电压突然没有,次级的感应电动势应该立刻反向,阻碍磁通的减少,那么电流就应该反向才对啊?

网友E:
请注意区分谁是电源谁是负载

网友G:
回kencheng

请注意,你现在分析的是一个理想变压器,它只是一个阻抗变换器,根本没有什么磁通,反向感应电动势之类的问题.

楼主:
回 尤新亮

怎么会没有反向感应电动势呢?
一个理想变压器的副边电压就是一个阻碍磁通变化的电压,因此反向感应电动势应该是存在的啊,当输入电压突然变零(副边磁通突然变小时),副边就会产生一个阻碍磁通减小的电压,方向应该与原来的相反,导致电流也相反才对啊

网友B:
理想的变压器只实现能量转换,不储能

网友B:
更正:能量的传递

网友G:
回到书上重新来吧

再说下去会乱成粥,理也理不开的.

楼主:
如果是个实际变压器呢?

实际变压器器就应该有储能吧,这样的话,当输入变零,副边电压反向不就导致电流跟着反向吗?

网友B:
实际变压器有漏感,但不大

楼主:
没漏感时电流应该反向吧

有漏感时电流就会跟原来的一样吧?

网友G:
作为一级近似分析

实际变压器的储能是励磁电感,其次才是漏感.

网友G:
探讨全变压器电路

新手不宜

楼主:
.......

我只想知道16楼xwj为什么说 输出电流i2是会继续从上面流出
按我在23楼的分析i2应该从上面流入

网友B:
xwj 请进!

楼主要想我一样在标题里叫,他才会看到。

网友G:
既然"理想的变压器只实现能量转换,不储能"

那就没有16楼那个说法啦.23楼说也没啦.

网友E:
呵呵,16楼分析错了:-(

楼主:
请问xwj

16楼的分析是指实际变压器的情况吗?如果是,能不能说说为什么i2会那样?

网友E:
呵呵,脑筋没转过弯来呢,把N1N2当成大电感了

如果是“理想的变压器”,则能量全部传递给次级负载,N1的安匝数和N2的安匝数互相抵消,磁芯中没有剩余能量,没有初级电流也就没有次级电流了

但实际变压器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定的漏感,断开时N1N2中的电流维持原来方向,同时在另一个绕组感应出相反的电动势,这个差值就是变压器的漏感了

漏感的存在会让N1N2中的电流维持原来方向,因此就有16楼的说法了,但由于漏感很小,实际上是基本上忽略不计的。
此时N1就通过反峰吸收电路构成回路,N2就通过负载构成回路,都是单方向的脉动电流

而且你的那个电路,让我直接联想到了正激电路,而正激电路次级必然要串联大电感,而这个电感中的电流如果没有捷径可走也会通过N2顺着原来的方向流动的

楼主:
谢谢37楼xwj的详解

谢谢37楼xwj的详细解答,回家慢慢再琢磨

楼主:
请教xwj

在37楼里说理想的变压器中N1的安匝数和N2的安匝数互相抵消,我觉得应该是N1+N2的反向磁通抵消N1正向磁通才对呀

网友H:
回39楼 楼主问题

安/米是什么物理量的单位?
复习复习普通物理,如何?

楼主:
回40楼maychang

安/米 是什么东西啊?书上找不到啊

网友H:
手边没有物理书,

找了本赵修科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第5页。

网友I:
re 20楼

你可以把激磁电感或漏感看作一个电源,存储有一定能量,所以右边线圈的电流还是从上端流出的,因为它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