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解电容的封装

楼主(2007-11-20):
(无正文)

网友A:
钽电解电容也有直插的

楼主:
那帖片电容有铝电解电容吗?

网友B:
也有,很多主板上都是使用贴装的

网友C:
铝电解电容当然有贴片的,还用的很多呢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汗!主板上我倒没有见过贴片铝电解 - -#

网友E:
名牌主板上有用表贴铝电解的,较少而已

显卡上则是用表贴铝电解的占多数。

网友F:
re

直插的:  RB.1/.2  第一个.1表示两个插针间的距离为100mil,第二个.2表示外圆的直径为200mil

贴片的钽电容: 有四种封装 A型 B型 C型 D型

网友G(2008-01-02):
贴片铝电解电容的封装一般叫什么名字?

贴片铝电解电容的封装一般叫什么名字?具体的规格型号怎么定义的?
有谁知道吗?

网友H:
最好自己搞一个库

封装最好自己画一个封装库,软件自带的不是很好。我一般都自己测了自己画,当然,贴片的不用。规格相对要标准些。

网友D:
我终于看到很多了

网友I:
re

我的那块板子上装了一个10000uf的电容,那么大。真担心它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