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显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现用一块CC4511七段数码管驱动器驱动七段共阴极数码管,CC4511的输入是由A/D转换后的不断变化的数字量,可是数码管上始终显示为“0”,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查联接是否正确

数码管是否正常。

网友B:
是不是锁存了...

楼主:
数码管是好的

数码管是好的,万用表检查过所有的连接都是好的,检查输入都是不断变化的数值,A/D没有锁存,CC4511数码管驱动芯片好像没有锁存功能。。。。。。。

网友C:
是否读出的数值是0

先搞个变量代替ADC值测试一下

网友A:
拆掉4511输入信号,直接将4511的1、2、6、7脚接高低电平,目视检查。
4511有锁存的,由5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