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11-21):
工程师说LJ5 1和2之间的阻值在5K以上时 上边的的光藕第2引脚电压为0.让我改,没思路,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这图画的可真有水平

楼主:
很新很新的手

 我是很新很新的新手,工程师让我抄人家的板子,然后搭出电路来,在到现在的画出来,我很努力了,请大家帮帮忙,所说的第2引脚就是光藕的右下的那个管脚

网友B:
所说的第2引脚就是光藕的右下的那个管脚

光藕的右下的那个管脚现在悬空,谁能知道你接到哪里去?

楼主:
光藕的右下的那个管脚现在悬空,谁能知道你接到哪里去?

哦 抱歉 我以为没什么用呢,那个连的是一个芯片的第一管脚!!
  芯片是"MC14066BCP FFDX9348"

 我想是让那个管脚为0,就不 让光藕工作行吗??  就发光二极管不工作行吗?
   maychang!!!!!!1

网友B:
所谓“行”和“不行”

达到你的目的就是“行”,达不到目的就是“不行”。
现在你要什么,即你的目的,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C:
画成这样好难分析

楼主:
我的目的~~~

  我的任务是让那个管脚电压为0,我思路很乱,就冒出个想法---让光藕不工作!这样的话那个管脚不就是0了吗!
    大家还在吗??

楼主:
maychang以及各位前辈吃饱喝好快来帮助虾皮~

网友D:
这图我看得头晕 .... 帮顶

网友E:
这样

首先把电路图好好整理一下,刚开始画成这样,可以理解,但这样的电路图就算是高手看了也会晕,更别说分析了。再有,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知道了做什么,才有方向。先把这两点做好了,自然会有人帮你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