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看到这种问题的讨论?

楼主(2007-11-21):
只有单片机串行通信方面的
怎么没有计算机与计算机方面的呢?

网友A:
单片机也是计算机

小点就是了。

网友B:
“单片机也是计算机”,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楼主:
误会了,我说具体点...

就是关于服务器/客户端的串行通信和客户端界面那种咚咚

网友C:
网上或许还能找到这样的通过232传送文件的小软件

不过现在基本上没人用了,有网络...

网友B:
更糊涂了,那种咚咚是硬件还是软件

如果是硬件,是什么咚咚?
如果是软件,又是什么咚咚?

楼主:
软件拉

VC++/vb吧?

网友C:
你把两台电脑的串口用交叉线连起来,使用超级终端就可以

单片机是 单片微型计算机 的简写。

网友D:
dd

用串口传文件还把人急死啊!!

网友E:
我申请计算机技术板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