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模拟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07-11-24):
我是一个电路设计的初学者,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设计一个模拟信号放大电路,输入信号为9mV-23mV的正弦波,输出为500mV-4600mV的正弦波.我自己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初学者,大家不要笑话我~)
先加一个-9mV直流偏置信号,让输入信号降到0-14mV,通过一个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获得一个高增益,然后在输出端用限幅器把输出电压控制在500mV-4600mV.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行,请高手指导!最好能给个电路原理图.

网友A:
500/9 != 4600/23

你这都不线性。。。

网友B:
输出限幅

限幅后必有失真。是否有失真度要求?

网友C:
题目的意思没说清楚

“输入信号为9mV-23mV的正弦波”
这句话有歧义,可作两种解释:
1,输入正弦波幅度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最小是幅度为9mV的正弦波,最大是幅度为23mV的正弦波。
2,输入的是含有直流成分的固定幅度正弦波,峰顶23mV,谷底9mV,即直流成分为16mV,正弦峰值7mV。

“输出为500mV-4600mV的正弦波”也一样意思含糊。

“先加一个-9mV直流偏置信号,让输入信号降到0-14mV”。从这句话看,应该是第2种意思。但0V放大后仍然是0V,怎么可能成为500mV?

楼主:
多谢指正

谢谢三楼.我确实题目说的不太清楚.如果"输入的是含有直流成分的固定幅度正弦波,峰顶23mV,谷底9mV,即直流成分为16mV,正弦峰值7mV".象三楼所说,那么是不是在输入端加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达到输出的要求了.

网友D:
经典的糊涂,呵呵

你应该给大家确定,到底是哪种方式,之后再问

楼主:
这样设计可行吗

我初步想了一个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E:
楼主两边发帖,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