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可以这样加吗?

楼主(2007-11-26):
我的本本用的是512M的533内存,感觉有点慢了,
内存现在比较便宜
想买的1G的加上,目前都是667的了
不知道加个1G667的和以前的533能在一起用吗?
担心会不稳定,死机?
各位有试过的吗?

网友A:
dd

应该可以不过兼容性有点差

网友B:
没关系,只要是同一类的,高速的会自动降速运行

网友C:
最好买同一个品牌的

否则,有可能装上后,跑DDR400。

网友D:
跟DDR400有什么关系,都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了

网友E:
没问题

我的T43原来是512M533,几个星期前扩了一条Kingston1G667,一直很稳定,从不死机黑屏什么的。不过建议LZ还是扩品牌内存。

网友F:
不会的

首先要看你的主板支持那些频率的
如果最高533的话,667的上去会自动降频到533跑

不过ddr2跟ddr不能兼容哦

网友G:
一般没关系

网友C:
回5楼

DDR400就是200MHz的频率。
我是说跑200MHz的频率,667和533混合一起的话,如果不是同一个品牌的话,有可能降到DDR400,也就是说运行200MHz的频率。

我的电脑上就是,杂牌的内存,一个DDR333和一个DDR400,跑不动,自动降到DDR266,也就是133MHz的频率。

网友H:
不会的

我也是这样用的,一年多了,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先用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