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7-11-26):
  3毫米的发光二极管用多小的电压     3V电压接多在的电阻   看到的请回

网友A:
LED是电流驱动,一般10mA左右

3V接200Ohm左右

网友B:
普通发光二极管的话,用220欧电阻就够亮了。

网友C:
回NE5532

电流驱动跟电压驱动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B:
二极管对电压太敏感,而且一致性也差,所以用电压不容易

如果用稳压控制的话,需要很精确的控制住电压,不然就可能把LED烧了。

网友D:
俺觉得3mA左右足够了~~~高亮度的

以前都20mA都不如现在的2mA亮~~~

网友B:
差不多,我基本上都用1K的电阻,不管是5V还是3.3V,也很亮了

红色贴片那种,高亮的。

网友E:
大体上要算一下压降

红色LED大约在2V;
5V的我一般使用1K限流;
3V的还可以再小一点,220欧姆;

网友F:
做广告标牌的LED用20mA.

亮度还不怎么亮呢。

楼主:

3伏直流电压100欧电阻怎么不亮  是3毫米绿色LED

网友G:
也许正负极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