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805稳压……

楼主(2007-12-01):
用7805稳压,输入12伏,若只加两个滤波电容,能起到很好的功效吗?谢谢~~:)
补充问题:当7805输入端12伏,功耗有点高,怎样简单稳压?……没搞明白!
谢谢了~~~

网友A:
功效是什么

网友B:
7805发热严重,为什么要输入12v。

网友C:
电流小没事,看多大电流了

网友D:
卖药的广告看多了吧

怎么能叫功效呢?

网友E:
RE 是疗效吧

我知道LZ要做啥,VIN 12V可以的。

不过推荐用9V  3W的变压器就更好了。

网友F:
输入输出都要有滤波电容,输入侧大一些

具体容量视负载和输入电压的波动率决定,7805的功耗由输入电流和输入输出的压差的乘积决定,注定要适当散热。

网友G:

8楼的朋友说的对

网友H:
呵呵 随便找找个成品就知道了

网友I:
7805的功耗由输入电流和输入输出的压差的乘积决定

不很准滴。因为还有一条输出电流支路,9楼。

如果输出电流很大,可以忽略,如果电流小,就不行的了。

网友J:
加几个二极管试试

在输入端串入几个二极管

网友K(2008-01-20):
用lm25576吧,功耗没那么大!

网友L:
回楼主

你在网上查查,芯片手册就知道了,

输入输出都加两个滤波电容,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M:
好多好多回答啊。。。

网友N:
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