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改呢?好多错误哦!

楼主(2007-12-02):
(无正文)

楼主:
还有

 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A:
U1的封装没写对或者没有。

网友B:
检查封装引脚编号

楼主:
PGA68X11的封装形式可以看出看引脚的名称?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D0D1D2有问题

一般地,它原来是A、K,而到PCB后,又变成了1、2了。

网友D:
这些错误改起来快

网友A:
晕晕晕...这里不是写了封装PGA68找不到吗?

网友E:
你的封装库里没有PGA68封装,需要添加一下而已。

网友F:
封装引脚编号编号的问题,怎么改呢?

网友F:
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F:
情况是这样的2

网友F:
哇,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晕晕晕....都说是封装名不对或者没有,或者封装库没打开

网友F:
晕晕晕....那个错误已经消掉了.

现在好象是封装引脚对不上号

网友F:
就是封装引脚对不上号

把它们改成数字123就可以了。
1/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表示方式是如图。不知道有没有错(感觉有问题)
2/如何铺铜可以又美观又不浪费铜箔呢?
再看看视频教程,不过也不是太完整哦!
晕乎乎~~~~~

网友A:
晕晕晕...错误销掉了也不说一声...

如果封装没有,后面肯定无法找到接点。如果接点编号错误,当然也无法找到接点。

网友D:
看来LZ是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