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钟

楼主(2007-12-08):
电脑时钟(★★★)
实验内容     编写程序,从本实验系统键盘上输入时间初值,用定时器产生0.1S定时中断,对时钟计数器计数,并将数值实时地送数码管显示。 实验步骤     运行程序,在键盘上输入时间初值,按执行键EXEC执行,数码管上实时显示时间值。
  哪个大哥帮帮忙!帮忙用C语言解决哈!
  敬请大家帮个忙
谢谢拉

网友A:
找本VC的书看

如果可以用VB的话更快。

网友B:
打印机的问题吧

送数码管显示?这个应该是单片机编程吧?涉及到电脑吗?涉及到电脑的话,就要用PC与单片机串行口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