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倍压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07-11-11):
电蚊拍的电压多少V?
1500v高不?

网友A:
冬天到了,开始有蚊子了

三倍压电路

电蚊拍的电压可能 不止1500v

网友B:
先分析正半周、负半周的充电回路啊

然后分析电容的放电回路

网友C:
自己画一下

先正办周,再负半周,再正办周,再负半周……结果就出来了

楼主:
呵呵 :)

正半周时vc1=sqr(2)*ui
负半周时vc2=2*sqr(2)*ui
正半周时vc3=2*sqr(2)*ui
则电阻两端电压为3*sqr(2)*ui

问:1500v对蚊子电压不是很高吗?人接触到呢?

网友D:
电压虽然高,但是电流却不大. 主要靠电容上的瞬间放电来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