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关于添加过孔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为什么我在铺通前添加过孔,把过孔改为GND后出现飞线?但是如果net是not net
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咯!我是布完线在打过孔的,难道不对?

网友A:
估计你的铺铜是no net的...

楼主:
铺铜设为GND还是看到飞线!

网友A:
来看看这个帖: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t=2778506&tp=%u5012%u584C...%u4FFA%u662F99SE%u7684%7E%7E%7E%u7248%u9762%u90FD%u4E0D%u4E00%u6837%u4E86%u3002

楼主:
没看到怎么去飞线的咚咚

网友B:
没连上当然飞线.

网友A:
这回彻底倒塌了...那里没有解决方法我叫你去看它做啥...

再去看那个帖,再弄不明白就打PP,打完PP再去看那个帖,直到懂为止。

网友B:
发现了问题所在了.原来真是没连上.

很多人认为不用先走通地线然后敷铜.其实这个做法很容易搞死自己.楼主这个故事就是一例.楼主这个板还容易些.要是复杂电路,全面排查是很大工作量的.

网友C:
哪不是飞线,是网络连接线

说明它要连接到地,辅铜后如果与地铜相连就没有了。
你加了地过孔后,要重新辅地(刷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