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充电电池无法充电怎么办

楼主(2007-12-20):
我有一个矿灯充电电筒 ,最近发现无法对充电电池进行充电,检查电路没有任何问题(这里充电电路是跟充电电池分离的),所以判断是充电电池充不进电的缘故。请问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换新电池

网友B:
寿命到了吧 蓄电池

网友C:
一定是好久没有充电,电池硫化了

   可以找专业修电瓶的看看,看他能不能用脉冲去硫

网友D:
还修个贵,直接换吧

网友E:
A不要买歪货。B换一个新的。

网友F:
一定是好久没有充电,电池硫化了

网友G:
换个新的吧,还修什么修啊,

网友H:
买个新的。。。

网友I(2008-01-24):
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