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19):
各位大哥,此电路是刚画的时钟电路.;但上电后,LCD没任何显示;LED(氖**)没亮;喇叭也不叫,焊了三块板子都这样;是不是这个原理图在设计上有问题还是其它 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看.谢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NNIEMy DocumentsMy

网友A:
硬盘图,鉴定完毕

网友B:
re

图片来了,请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B:
RE

那U1的RST S1  S2  对U1的工作应该不产生影响吧,即使没有U1,U2上电应该就有时间显示了,是吧,各位大哥.
我焊了三块,一块都不用,是不是原理图有问题啊?

网友B:
RE

请路过的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是哪种单片机?PIC?

程序能下载否?LED是发光二极管,不是氖管,氖管在你这个电压上根本点不亮。

网友B:
RE

这是我买过来的,专门用于时钟电路的.我用的氖**可是3V就很亮哦.
个位大哥觉得电路设计合理否?  Q1发射极的R2与C5是起什么作用的啊?陷波吗?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哇,您老舍得,连对错都不管就买了。

可以找收钱的人给你调通。

网友C:
RE

当时很急啊,没办法了,先上了再说:结果是OUT,哦.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个位大哥觉得电路设计合理否?  Q1发射极的R2与C5是起什么作用的啊?陷波吗
谢谢哦

网友D:
你的芯片连资料都没有怎么看?

网友E:
这样接喇叭能响才怪。

还有U2是什么东西?RESET就悬空的?如果U2是程序控制的,那你还得检查程序。

网友B:
RE

哦,也是哦。但我用示波器测过喇叭处,确实有像样的正弦波出现哦。谢谢各位大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