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简单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12-11):
下图右面的蜂鸣器电路怎么也发不了声,而左边的数码管显示正常,为什么哪?

蜂鸣器是那种加5v电压就响的,给P3.0高电平,蜂鸣器就是不响,把三极管ce短路,蜂鸣器就能正常。

网友A:
P3.0接1K的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Q4或R22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C:
bce搞错了吧

网友D:
量一下

你将P3.0置高,用万用表测一下Q4的C极的电压是多少,可能是驱动不够吧,

网友E:
为司马不用PNP的呢

网友F:
咋就不用PNP?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

按照00的方法接了一只上拉电阻就正常了,但是想问一下00,这里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啊?好多书上、报刊上的图都没有加上拉的。

这里有一个小经验:就是以后驱动蜂鸣器最好用pnp的管子,这样用仿真器的时候,会避免很多噪音。

网友G:
驱动不够

网友F:
这两天Multisim玩上瘾了。

P3.0的内部上拉电阻330K左右。你又串了个1K的电阻。当P3.0输出高电平时驱动明显不足。
上张输出高电平的图

网友F:
没有上啦之前的

一帖只能发一张图啊。

网友H:
事实

可能是Q4,和R22坏了吧

网友I:
别用高电平驱动,

换成使用低电平驱动的看看
使用Pnp型

网友J:
这个问题不简单吧?

网友K:
不清楚

再想想

网友L:
R22改为330~510。1k电阻太大,导致流过

蜂鸣器的电流过小。

网友M(2008-01-20):
??

想想为什么单片机复位I/O口都是高电平呢,就是想告诉大家驱动用低电平!

网友N:
NPN比较好。。。

网友O:
...

根据经验,很多传统51 CPU IO 灌电流比较大,而拉电流较差。另外P0~P3的驱动能力是不同的。请看清datasheet关于每个IO脚的电流电压情况再设计电路比较妥当。

网友P:
同意21楼的说法,

用PNP好点,

网友Q:
越来越是不懂了,应该都可以达到蜂鸣器响的效果

我们公司好多都用的NPN,因为据说NPN比较便宜啊,理论上是用PNP比较好。不知我这样分析对否

网友R:
学习

   选管子的学问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