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路原理图标示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如图示,请问那个TP46里面的TP是什么意思?还有右边那个三角形是表示的接如3.3V的VCC吗?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TP”一般是“测试点”

三角形估计是楼主说的意思,接3V电源。

楼主:
谢谢,继续问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想问的是:为什么要添加测试点呢?这些测试点是否一定要在最后的电路版上制作出来?

网友A:
例如

测试时需要用示波器监视这点的波形,在此加个测试点,其形状是个小环或者小钩,示波器探头就很容易固定。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