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导pcb问题

楼主(2007-12-20):
为什么我将原理图updata pcb时,在pcb中点击元件时鼠标跳到空白处?

网友A:
器件库里原点没设置到器件附近

用什么软件?如果是99se也可能是软件Bug

网友B:
元件没有做好

网友C(2008-02-16):
应该是你点到那个网格咯吧

网友D:
没遇到过!不知道哦!

网友E:
一般在做PCB库时,把第一个焊盘的中心放在原点上

网友F:
如果是用的99SE.楼上正解.

网友G:
你的99SE应该是汉化的吧?

我怀疑是汉化的不彻底,原来英文版的99SE有的功能,被汉化后就没有了,甚至会在绘图、布线的过程中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建议别汉化。

网友H:
2楼和6楼正确。

网友I:
同意楼上

网友J:
小alice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