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NPN三极管组成的共射放大电路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7-12-26):
大家好!请问
共射放大电路到底放大的是直流信号还是输入的信号,如果放大的是输入信号那请帮我解析下以下的这些问题)谢谢!
问题是:
既然集电极处于反偏状态,即相当于一个反向偏置的二极管那它的电阻就是无穷大
为什么输入的信号还能从它哪里流出去呢??
我在模似书怎么看也不明白,请那位指点下?
好像我的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半导体三极管工作原理还没搞懂.先回去补课.

楼主:
课以补完

谢谢~~~~~~

网友B:
集电结处于反偏状态,但并不等于一个反偏的二极管,电阻也不能说是无穷大。
先把这点理解了再说其它。

楼主:
还有一些不明

在NPN型三极管的共射放大电路中
由于电流的方向是基极流到发射极,集电极流到发射极
那即是发射极的电流等于基极的电流加上集电极的电流
那为什么还它的集电极还有输出呢??
电流不是全部流入了发射极吗??

网友C:
有电流流动才有电压

网友D:
个人见解

PN结中空穴和电子哪个是多子哪个是少子应分清,发射极正偏提供的是电子,集电极反偏提供的是空穴

网友E:
模电

康华光的模电书好好看看

楼主:
谢谢!

模电书我看的是童书白的!

网友F:
流入和流出是参考点选择问题。

如果原来流入1A,我们认为是0,现在变成流入0.7A了,那么我们就认为流出了0.3A。

网友:
aqaq

建议在学习模电之前先把电路分析基础给补习了先

网友G:
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

后来我看了电子管的原理,反过来想通了晶体管的问题。

在电子管中,从阴极发射、被栅压控制的电子,飞过栅,飞向收集板,形成板流。即使收集板的电压在一个比较宽的范围内变化,飞过栅的电子数量仍然只取决于栅压,即板流与板压无关(在一定范围内),正是这种无关性,我理解才是电子管工作的核心所在。

在NPN管中,基射偏压加上之后,基射结的内建电场阻挡作用被压低,汹涌的电子扩散,漫过基射节,这些本应该流回基极的电子,在漫过基射节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个更强的电场在等待着它们--这就是反偏的集电结的内建电场,这个电场所构建的空间,就象是电子管中 栅-收集板 之间的空间,在这个电场的拉动下,这些电子就象出膛的子弹,飞过这个空间,飞向集电集,它们不再回到基极了。

即使集电集电压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变动,只要这个电场仍在,这些电子就依然会飞向集电集,而漫过基射结的电子潮水数量,是取决于基射的偏压,并不取决于集电集的电压,即 集电集电流与集电集电压无关(在一定范围内),正是这种无关性,我认为是晶体管工作的核心所在。

关键词:飞过集电结,压流无关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大指正。

网友G:
输出电压、电流

这些飞过集电结的电子,堆积到集电集,与集电集外接的 阻、容、感 相配合,形成集电集电压、电流,这就是输出的信号。

网友H:
电流全部流入发射极,为何集电极还有输出?

真是个有趣的问题。PNP管看来LZ是理解了,对不?那样的话如果电流是从电源负极流到正极的,那NPN管也就能理解了是吧?电流能从负流到正吗?

当1A电流从正流到负时我们说“现在有-1A电流从负流向正”行不行?这要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唉。。。。。。。。。。。。。。。。。。。。

网友I:
呵,楼主的问题有趣

我的理解是你的电流流到发射极了,但中间还是有电阻啊。有阻搞就有电压啊。
这样子你就能理解为啥集电极还有输出了。

网友J:
楼主问题很有意思.

由于电流的方向是基极流到发射极,集电极流到发射极
那即是发射极的电流等于基极的电流加上集电极的电流
那为什么还它的集电极还有输出呢??
电流不是全部流入了发射极吗??

为什么还它的集电极还有输出?首先搞清楚"输出" 是什么?或许书上没有说明是电压或者电流,以至于楼主搞不明白.

其实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可以看成一个可变电阻,截止和饱和状态是两个极端,放大状态就是一个范围一定的可变电阻(范围是多少要根据具体的电路).
好,当在集电极接一个负载(电阻)到地的时候,就变成负载(电阻)与c-e的等效电阻并联,这样输出就明显了,就是负载(电阻)的电压或者电流了.

电子类的学习需要实践配合,单纯看书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如果还在上学最好最快的实践方法就是去实验室,做块简单的PCB板,线路是抄袭的或者原创的都无所谓,入门最重要.